[emWin] 关于EMWIN的移植

楼主(2023-05-23):
STM32F103C6T6可以移植emwin吗,可以用IPS屏幕吗,屏幕的驱动IC是ST7789

网友A:
可以移植,没问题。

网友B:
亮屏显示肯定没问题,不过这点ROM+RAM资源想做得多好看好快就难了。
STM32F103C8价格比STM32F103C6T6还便宜,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屏显示肯定没问题,不过这点ROM+RAM资源想做得多好看好快就难了。
STM32F103C8价格比STM32F103C6T6还便 ...

刚好手上就这个,想拿来练练手,这里不知如何配置,屏幕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移植,没问题。

请问屏幕改如何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屏幕改如何配置

参考我们V5的,使用通用的移植接口函数,仅需打点和读点就可以使用。

移植成功后,再考虑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