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H7-TOOL RTOS Trace已经正常解析uCOS-II

楼主(2023-05-24):
初步效果,剩下就是支持下uCOS-II的通信组件。

准确的来说uCOS-II和FreeRTOS的检索玩法差不多,uCOS-III和ThreadX差不多。

楼主:
新版和老版的TCB控制块定义是不同的。

楼主:
耽误了点时间忙别的事情,开始添加通信组件检索。

事件类型:
/*
*********************************************************************************************************
*                                           OS_EVENT types
*********************************************************************************************************
*/
#define  OS_EVENT_TYPE_UNUSED           0u
#define  OS_EVENT_TYPE_MBOX             1u
#define  OS_EVENT_TYPE_Q                2u
#define  OS_EVENT_TYPE_SEM              3u
#define  OS_EVENT_TYPE_MUTEX            4u
#define  OS_EVENT_TYPE_FLAG             5u

#define  OS_TMR_TYPE                  100u  /* Used to identify Timers ...                             */
                                            /* ... (Must be different value than OS_EVENT_TYPE_xxx)    */

结构体:
/*
*********************************************************************************************************
*                                         EVENT CONTROL BLOCK
*********************************************************************************************************
*/

#if OS_LOWEST_PRIO <= 63u
typedef  INT8U    OS_PRIO;
#else
typedef  INT16U   OS_PRIO;
#endif

#if (OS_EVENT_EN) && (OS_MAX_EVENTS > 0u)
typedef struct os_event {
    INT8U    OSEventType;                   /* Type of event control block (see OS_EVENT_TYPE_xxxx)    */
    void    *OSEventPtr;                    /* Pointer to message or queue structure                   */
    INT16U   OSEventCnt;                    /* Semaphore Count (not used if other EVENT type)          */
    OS_PRIO  OSEventGrp;                    /* Group corresponding to tasks waiting for event to occur */
    OS_PRIO  OSEventTbl[OS_EVENT_TBL_SIZE]; /* List of tasks waiting for event to occur                */

#if OS_EVENT_NAME_EN > 0u
    INT8U   *OSEventName;
#endif
} OS_EVENT;
#endif

楼主:
2023-06-06

添加通信组件还有点问题,白天继续弄下。

楼主:
2023-06-07

能正常搜索到各种通信组件了,完善下效果展示,正常今天uCOS-II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3-06-07

能正常搜索到各种通信组件了,完善下效果展示,正常今天uCOS-II完工。

硬汉哥 加油

楼主:
2023-06-13

已经可以检索信号量,uCOS-II的信号量检索有点麻烦,需要用户再做个Lua版的调度器计算

楼主:
2023-06-15

已经可以正常检索事件标志组。

网友A:
泰裤辣   老师 下一个能不能先做 FREERTOS 球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裤辣   老师 下一个能不能先做 FREERTOS 球球了

FreeRTOS的实现和uCOS-II一样,一起发。

楼主:
完成uCOS-II的内核,信号量,消息队列,消息邮箱,互斥信号量和事件标志的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