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变量内存地址变成0xAAAAAAAA,导致hardfault

楼主(2023-05-24):
采用C语言链表保存MP3名称,链表前几项读出来是正常的,发现中间链表内存地址变成0xAAAAAAAA,导致hardfault。

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意思是之前的时候是正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0xAAAAAAAA,还是你一开始就存储错误了。

网友:
可能是其他地方内存写穿了,你可以根据用的这个 IDE 去看看怎么打内存断点。

楼主:
内存地址全乱了 ,非常恐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地址全乱了 ,非常恐怖:

最关键的信息你没说,是之前正常存储,后来数据被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信息你没说,是之前正常存储,后来数据被修改吗

是的。

网友:
这种的排查下就可以锁定是那里导致的,

MDK里面比较实用的数据断点设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546&fromuid=58

网友:
仔细看看链表的设计代码,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