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一个很大的程序该如何运行

楼主(2023-05-24):
想请教一下,程序大概10Mflash 7Mram,我想把程序用bin2c变成.c文件的数组加载到sdram运行。在写app部分工程的时候内存应该怎样配置呢?在ram混合使用那一章好像是指数组不需要指定位置吗,我这个程序没多少数组,单纯就是运行占ram

网友A:
此贴的方法比较方便。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的方法比较方便。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 ...

用这种方式flash够了,ram不够咋办。。sdram像内部ram一样那一章好像是存储数组不需要计算位置吧。cubeai模型需要的ram太大编译就直接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式flash够了,ram不够咋办。。sdram像内部ram一样那一章好像是存储数组不需要计算位置吧。cubeai ...

CubeIDE得设置那个ld分散加载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