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文件系统打印根目录出现乱码

楼主(2023-05-24):
使用FATFS文件系统写入大量的文件,大概占用到文件系统空间一半时候,这时候打印根目录下的目录,出现了乱码,可能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大概率建立FAT表时,写入的数据可能出错了。文件名简单些,仅写数字序号试试。

楼主:
本来根目录下边只有两个目录A和B,然后在目录A下边写入大量的文件,文件名是20位数字命名的,然后写到文件系统一半空间时候根目录下边才出现的乱码,大佬能帮忙分析一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根目录下边只有两个目录A和B,然后在目录A下边写入大量的文件,文件名是20位数字命名的,然后写到文件 ...

不要新建文件夹,直接根目录下,短文件名测试。

楼主:
好嘞,感谢大佬指导

楼主:
大佬,我排除出根目录出现异常的本质原因是,我在根目录下边的子目录里面创建并写入文件空间占用了FATFS文件系统的一半空间,是不是说FATFS会限制单个目录存储的空间不能达到文件系统的一半空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排除出根目录出现异常的本质原因是,我在根目录下边的子目录里面创建并写入文件空间占用了FATFS文 ...

你查下FAT32子目录下载可以创建的文件数,这个应该是有限制的。

楼主:
好嘞,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