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关于 iar for rl78 编译器禁止优化变量的问题

楼主(2023-05-24):
尝试过__root keep,

__root const int UnusedData[10] = {1,2,3,4,5};

或者

const char copyright[] = "Copyright by me";
#pragma required=copyright

编译之后的hex文件大小没有变化,按照我的理解,应该这些变量在code区域,hex起码会增大啊

iar编译版本 3.10.1,优化等级medium

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下

网友A:
建议生成看bin。

然后这种的定义方式,定义到RAM也是会存到Flash的,上电后加载到RAM里面。改成const存到Flash,同样。所以应该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生成看bin。

然后这种的定义方式,定义到RAM也是会存到Flash的,上电后加载到RAM里面。改成const存 ...

可否举个例子啊。我这个单片机不一定可以用关键字flash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否举个例子啊。我这个单片机不一定可以用关键字flash

我这边使用了这个编译器,没有任何变化,bin hex都是一样大小,添加了__root,照样被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举个例子啊。我这个单片机不一定可以用关键字flash

你的const支持吧,这个就是存到Flash或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onst支持吧,这个就是存到Flash或ROM的

我尝试过,但是根据你的意思,我看了bin文件,没啥变化的。。可能是这个rl78的 编译器的问题。iar arm的编译器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