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教,freertos为什么用xtaskcreate无法创建任务?

楼主(2023-05-24):
如题,freertos为什么用xtaskcreate无法创建任务?或者创建的任务没有被执行?用cubemx自动生成的osthreadnew就可以生成并运行,来个大佬回答一下

两种创建任务的方式

两种创建任务的方式

网友:
MDK RTE环境创建使用CMSIS-RTOS V2是可以的。

CubeMX这个不行的话,就选择原始模式生成吧,看看CubeMX支持不,不要选择使用CMSIS-RTOS封装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