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串口DMA接收超长指令之后无法再次接收

楼主(2023-05-24):
使用串口DMA的例程,当按照约定长度发送给单片机时没有问题,但是当收到一条长度超过所设的长度比较多之后,串口就再也无法正常接收,是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 CPU访问前,将Cache对应的区域无效化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这个把size做大点,已可以再次接收

网友:
这个最好的办法还是缓冲加大一些,最起码可以接受一帧数据。其它的方式也升不了多大的DMA缓冲,然后配合串口空闲中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