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调试STM32L051K8时出现问题(6楼分享正常调试L051内置EEPROM工程代码)

楼主(2023-05-24):
在使用keil连接H7-Tool调试STM32L051K8时,我操作写入单片机内部的EEPROM,这时会弹出调试失败的窗口,在使用J-link调试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方便的话,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

我手头有个STM32L051C8T6,正好可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

我手头有个STM32L051C8T6,正好可以测试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GW4ENeRWfPdaoXk5zybqw?pwd=fyfg
提取码:fyfg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网友:
有正常的例子吗,你发的例子我无法编译通过

网友:
修改了下,可以调试了,我这里用JLINK,STLINK和DAPLINK.

JLINK 直接在初始化阶段卡死:

STLINK同样初始化阶段卡死:

TOOL DAPLINK也是卡死: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L051的eeprom读写调试工程,jlink,stlink,daplink均正常,下面是我们tool调试效果动态图和对应的MDK工程:

eeprom读写API:

/* USER CODE BEGIN PFP */
#define EEPROM_BASE_ADDR    0x08080000
#define EEPROM_BYTE_SIZE    0x03FF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Byte write
void EEPROM_WRITE(uint16_t Bias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 HAL_OK;

   HAL_FLASHEx_DATAEEPROM_Unlock();
   for(i=0;i<len;i++)
   {
       status +=HAL_FLASHEx_DATAEEPROM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DATA_BYTE, EEPROM_BASE_ADDR+BiasAddress+i, *Data);
       Data++;
   }
   HAL_FLASHEx_DATAEEPROM_Lock();
 }

 //Byte read
void EEPROM_READ(uint16_t BiasAddress,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
   uint8_t *wAddr;
   wAddr=(uint8_t *)(EEPROM_BASE_ADDR+BiasAddress);
   while(Len--)
   {
       *Buffer++=*wAddr++;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L051的eeprom读写调试工程,jlink,stlink,daplink均正常,下面是我们tool调试效果动态图和对 ...

谢谢测试,我调试时使用的是H-Tool,在最后才加入EEPROM的写操作的,实际测试读写正常的,后来使用J-link调试发现没有弹窗退出调试,所以感觉是H7-Tool的问题,发给你的代码可能是我删除了部分代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L051的eeprom读写调试工程,jlink,stlink,daplink均正常,下面是我们tool调试效果动态图和对 ...

该源码经测试可以正常编译,Jlink可以正常调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PFIO12Ojb9B80uLyZzO8w?pwd=2r2o
提取码:2r2o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测试,我调试时使用的是H-Tool,在最后才加入EEPROM的写操作的,实际测试读写正常的,后来使用J-link ...

参考我6楼分享的代码实现即可,任何link都可以正常调试L051的eeprom使用,非常顺畅丝滑。

你提供的工程我不再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6楼分享的代码实现即可,任何link都可以正常调试L051的eeprom使用,非常顺畅丝滑。

你提供的工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