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下,使用 GD25LQ256C 的 nor flash 芯片, 读写速度太慢 ??

楼主(2023-05-24):
请教下,使用 GD25LQ256C 的 nor flash 芯片, 写速度太慢 ??

GD25WP256C ID = 0xC86019
QSPI SPI_ReadWriteDemo Begin ...
SPI_EraseSector = 0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2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3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4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5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6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7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8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9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0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1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2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3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4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 15 , ret = 0
SPI_EraseSector: EraseSector Time: 1551ms
SPI Write Flash OK
数据长度: 65536字节, 写耗时: 378618ms, 写速度: 173B/s
数据长度: 65536字节, 读耗时: 364051ms, 读速度: 0 KB/s
SPI RW OK !

数据长度: 64字节, 写耗时: 412ms, 写速度: 155B/s
数据长度: 64字节, 读耗时: 383ms, 读速度: 0 KB/s
SPI RW OK !

这个速度 每s  写入 200 byte 都还不到,  不知道你们的使用时速度是不是也是这么慢 ??
扇区擦除 大概 80ms 左右,
这个速度貌似没法使用哟 ?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读取不可能会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读取不可能会很慢的

那写呢 ? 写 每秒  200 字节都不到啊, 读写都是共用 spi 驱动的

你们驱动这个类型的芯片,读写速度大概在多少 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写呢 ? 写 每秒  200 字节都不到啊, 读写都是共用 spi 驱动的

你们驱动这个类型的芯片,读写速度 ...

写速度很慢的,手册里面有写入一个page需要的实际时间大小。

网友C:
QPI模式读取20MB/s无压力,写入会比较慢,不过至少50KB/s以上

网友:
擦除完了,单纯的写入时很快的,可以上百KB。大批量写入可以使用Block擦除,一次擦除64KB。这样速度就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速度很慢的,手册里面有写入一个page需要的实际时间大小。

貌似是模拟的 spi 时序太长了

也不知道为啥 间隔会这么长,一个时钟周期 接近 1ms 了呀,

页编程时间

貌似发现 只有 mx25L 系列的编程时间最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QPI模式读取20MB/s无压力,写入会比较慢,不过至少50KB/s以上

qpi 功能使用不了哟,因为是模拟 spi , 总共就四根线

网友:
读取使用QSPI应该快很多,写入QSPI和SPI差不了多少,主要瓶颈还是擦除和编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