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m32G4使用I2C导致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23-05-25):
I2C都是要求一个外部上拉电阻的,一般都是2K~5K左右。

但是stm32G4系列的I2C端口用到了PB8,它同时也是boot0。硬件电路上肯定是有个几k电阻上拉的。
这么,mcu上电的时候,boot0管脚(PB8)是高电平,直接进入了0x1fffxxxx的一个地址启动。。。。似乎是system menmory地址。
这种情况,该怎么整呢? ??

cubemx正常配置I2C管脚

cubemx正常配置I2C管脚

楼主:
G4系列的option byte和传统的F4系列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G4有特别多的管脚复用,所以它需要设置的东西很多,默认值不好用。需要专门加入这个OPT文件,并修改配置。

网友:
通过STLINK将BOOT选择为内部的参数配置

网友:
I2C和boot引脚复用比较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