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谁有电压检测芯片型号推荐一下 ?

楼主(2023-05-25):
请教下,谁有电压检测芯片型号推荐一下 ?

要求 能够检测 4.5-4.6v 左右的电压检测芯片,

当电压 >= 4.5v 时输出 高 电平或低电平均可

网友A:
使用比较器 设置比较值4.5V

网友B:
自己用电阻搭个分压电路,用单片机也可以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电阻搭个分压电路,用单片机也可以检测啊

单片机检测不了哟, 因为我是用在 系统供电之前就开始进行电压检测的, 当外部电压低于 4.5-4.6v 时 , 系统就停止工作, 反之则工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比较器 设置比较值4.5V

你这个方法倒是可行, 只可惜稳定的 比较器 我还不会使用哟

有参考提供一下不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倒是可行, 只可惜稳定的 比较器 我还不会使用哟

有参考提供一下不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arator

网友:
滞回比较器,设定一个阈值就不会来回震荡了

网友D:
建议MAX810LTRG,阈值4.65V,SOT23封装

网友E:
可调整迟滞的低功耗电池检测芯片CN302,加个电阻分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arator

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MAX810LTRG,阈值4.65V,SOT23封装

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调整迟滞的低功耗电池检测芯片CN302,加个电阻分压就搞定了。

感谢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