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电路设计

楼主(2023-05-25):
请问一下,图中 RS485 芯片电路中,与串口通信端口相连的部分为啥要加3V3的上拉电压啊?我之前见过没有加,这个·有什么影响啊?感谢感谢!

楼主:
是RO和DI脚那个地方

网友A:
看着和我们的开发板的设置差不多,我们的作用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和我们的开发板的设置差不多,我们的作用如下

感谢感谢,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和我们的开发板的设置差不多,我们的作用如下

再麻烦问一下,我们这个两个都是4.7K电阻,您的设计的是4.7K和10K,这个影响大吗?感谢!

网友(2023-07-28):
串口那电阻还好,顶多上电时发送几个错误字节,由于协议的鲁棒性,问题一般不大。后面差分链路那个上拉和下拉电阻一定要选型好,不然整个拓扑会出问题,包括是否需要把终端匹配电阻120欧姆接上。https://www.ti.com.cn/cn/lit/pdf/zhcaa89?keyMatch=RS485

网友(2023-09-14):
硬汉在A、B线的电阻上的有问题,ADI有专门的文档介绍,485实施指南

网友(2024-01-31):
RO那个端口我测过,有些RS485芯片在转为发送态的时候,RO端口是高阻态,有时候总线上会被拉成低,MCU会误认为接收到数据从而进入到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