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freeRTOS下实现MQTT多客户端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3-05-25):
MQTT使用paho MQTT embedded-c 库, 每个客户端创建一个任务循环运行MQTT_Yield()函数. 但是很容易出现接收不到订阅消息的情况.

这种运用情况下, 需要对网络连接做特殊的处理吗? 有没有什么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A:
1、同优先级时间片调度多个客户端任务满足需求不
2、两外,这个组件能搞成1个任务用于消息所有消息,通知其它任务处理消息不。不支持的话,就得搞个状态机处理,不能让一个客户端一直卡着一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优先级时间片调度多个客户端任务满足需求不
2、两外,这个组件能搞成1个任务用于消息所有消息,通知 ...

1. 这个还真没想到.但是, 多个客户端实际上是平等的, 每个客户端都是一个MQTT客户端的具体实现, 设置成不同优先级似乎...
2. 由于想搞成通用的方式, 创建一个任务就是一个客户端, 各个客户端处理各个连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