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硬件I2C。使用Hal库怎么操作?

楼主(2023-05-25):
I2C已经用cubemx配置好了,典型的参数,stm32是master,去读取一个芯片的ID。没有什么反应。。。
不知道Hal库中的参数这么操作对不对:

   I2CSendBuf[0] = 0x0d;//需要读取的芯片ID地址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0x76)<<1,I2CSendBuf,1,HAL_MAX_DELAY)     ;
  // HAL_Delay(1000);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0x76)<<1)|0x01,I2CReceBuf,1,HAL_MAX_DELAY)     ;

网友:
HAL库的I2C地址要注意。

HAL库硬件I2C地址配置大坑排雷注意事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596&fromuid=58

楼主:
终于发现了问题,这个I2C芯片像米粒大小,原来是焊接有问题。。。。

对比eeprom的例程,用以下函数就直接成功了。
HAL_I2C_Mem_Read(&hi2c1,((0x76)<<1),0x0d,I2C_MEMADD_SIZE_8BIT,I2CReceBuf,3,HAL_MAX_DELAY);

为了判断这个I2C芯片知否焊接好,可以使用这个函数验证:
I2CStatus=HAL_I2C_IsDeviceReady(&hi2c1,(0x76)<<1,2,HAL_MAX_DELAY);

如果返回了HAL_OK就完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