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PWM调制

楼主(2023-05-25):
请教论坛里的各路大神,基于STM32H7有没有简单好用的PWM调制方案。目前采用的是模拟电路方案,即DAC输出一路信号,经过反相器生成相差180°的另一路信号,然后两路信号分别与三角波比较,生成差分PWM。但不使用模拟方案,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

网友A:
回帖奖励 +100 个金币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按照你的做法,你可以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路PWM来实现,定时器计数采用中央对齐模式,不要使用向上或者向下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按照你的做法,你可以使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路PWM来实现,定时器计数采用中央对齐模 ...

就像这种,三角波和正弦波比较生成脉宽调制的PWM信号,调制度是随正弦波频幅度变化而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