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更新这么频繁,怎样覆盖升级呢

楼主(2023-05-26):
目前更新版本好像只能像MDK那样在新路径安装

网友:
对,IDE类的软件差不多都是这样

网友A:
mdk是可以覆盖升级的啊。。Embedded Studio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k是可以覆盖升级的啊。。Embedded Studio不行吗?

MDK覆盖安装后,容易破坏注册机,当然,一般情况下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