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STM32CubeMX对比H750和H743,除了Flash容量,其它完美兼容

楼主(2023-05-26):
而现在H750系列也有2MB容量的Falsh,所以完全兼容

网友A:
也就是说743的例程,可以不改配置直接往750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743的例程,可以不改配置直接往750烧录?

是的,完美兼容。

网友B:
立创商城,芯片数据手册还没更新吗?FLASH还是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商城,芯片数据手册还没更新吗?FLASH还是128K.

数据手册永远都是128KB, 数据手册是绝对不会标注为2MB。

只是我们现在用的批次都是2MB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永远都是128KB, 数据手册是绝对不会标注为2MB。

只是我们现在用的批次都是2MB容量的。

明白。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永远都是128KB, 数据手册是绝对不会标注为2MB。

只是我们现在用的批次都是2MB容量的。

大佬赶紧囤货一大批呀, 现在貌似 st 的芯片价格也下降了不上,当然还没有到价格上涨之前 是水准,相比较 而已现在貌似是下降了一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赶紧囤货一大批呀, 现在貌似 st 的芯片价格也下降了不上,当然还没有到价格上涨之前 是水准,相比较 而 ...

H750,H723等系列价格恢复很多了。

网友D:
大佬有没有用过gd32h7系列的的,期待探索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没有用过gd32h7系列的的,期待探索哈哈哈

GD32H7和STM32H7最大的不同,GD32H7的Flash是挂载在FMC控制器上,那最终的GD32H7芯片价格空间可能会很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75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MX?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MX?

STM32CubeMX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