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VScode+keil搭建仿真环境调试出错

楼主(2023-05-26):
我用VScode+keil搭建仿真环境时候调试一直报错Unable to find executable file at E:/test/Objects/test.elf错误,有大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把你的launch.json配置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XML]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
    "version": "0.2.0",
    "configurations": [

        {
            "cwd": "${workspaceFolder}",
            "type": "cortex-debug",
            "request": "launch",
            "name": "jLink",
            "servertype": "openocd",
            "interface": "swd",
            "executable": "E:\\git_pulldown_code\\test_FromGit\\MDK_v5\\Objects\\test.elf",
            "runToEntryPoint": "main",
            "configFiles": [
                "interface/jlink.cfg",//仿真器配置文件
                "target/stm32f1x.cfg"//目标配置文件
             ]
        },

    ]
}

楼主:
麻烦大佬帮忙瞅瞅,看看为啥报找不到执行文件的错误呢,路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