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比较器] 片内比较器测试

楼主(2023-05-26):
最近有生成PWM调制的需求,用到了STM32H743片内的比较器,片内有COMP1和COMP2两个比较器。对COMP1进行了测试,分别输入正弦波和三角波,能正确输出且输出为PWM信号。代码配置如下
/**
  ******************************************************************************
  * @file    COMP/COMP_OutputBlanking/Src/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brief   This example provides a short description of how to use the COMP
  *          peripheral in mode output blanking feature.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H7xx_HAL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COMP_OutputBlanking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COMP_HandleTypeDef   CompxHandle;
TIM_HandleTypeDef    PWM_Handle;

__IO uint32_t Stat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COMPx_Config(void);
static void TIM1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
  MPU_Config();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LED3  */

  BSP_LED_Init(LED3);

  /* configure COMPx : output redirected to TIM1 BKIN and blanking source is TIM1 OC5 */
  COMPx_Config();

  /* TIM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1_Config();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
  * @brief  Configure COMPx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OMPx_Config(void)
{

  /*##-1- Configure the COMPx peripheral ###################################*/
  /* COMPx init: COMPx Output is connected to GPIO only (not redirected     */
  /* to timers) and output blanking source is connected to                  */
  /* TIM1 OC5.                                              */
  CompxHandle.Instance = COMPx;

  CompxHandle.Init.InvertingInput    = COMP_INPUT_MINUS_IO1;
  CompxHandle.Init.NonInvertingInput = COMP_INPUT_PLUS_IO1;

  CompxHandle.Init.BlankingSrce      = COMP_BLANKINGSRC_TIM1_OC5;
  CompxHandle.Init.OutputPol         = COMP_OUTPUTPOL_NONINVERTED;

  CompxHandle.Init.Mode              = COMP_POWERMODE_MEDIUMSPEED;
  CompxHandle.Init.Hysteresis        = COMP_HYSTERESIS_NONE;
  CompxHandle.Init.WindowMode        = COMP_WINDOWMODE_DISABLE;
  CompxHandle.Init.TriggerMode       = COMP_TRIGGERMODE_NONE;
  HAL_COMP_Init(&CompxHandle);

  /*##-2- Start the comparator process #####################################*/
  /* Enable COMPx: the higher threshold is set to VREFINT ~ 1.22 V */
  HAL_COMP_Start(&CompxHandle);
}

/**
  * @brief  TIM1 Configuration 2 and channel 5 in PWM mode
  * @note   TIM1 configuration is based on APB1 frequency
  * @note   TIM1 Update event occurs each SystemCoreClock/FREQ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TIMPWM_Config;

  /*##-2- Configure the PWM Output Capture ########################################*/
  /* PWM Out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of TIM1 channel 5 */
  /* Channel 5 is an internal channel (not available on GPIO): */

  TIMPWM_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PWM_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PWM_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PWM_Config.Pulse = 1000;
  TIMPWM_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PWM_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PWM_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PWM_Handle, &TIMPWM_Config, TIM_CHANNEL_5)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the TIM1 Channel 5 PWM */
  if(HAL_TIM_PWM_Start(&PWM_Handle, TIM_CHANNEL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400000000 (CPU Clock)
  *            HCLK(Hz)                       = 200000000 (AXI and AHBs Clock)
  *            AHB Prescaler                  = 2
  *            D1 APB3 Prescaler              = 2 (APB3 Clock  100MHz)
  *            D2 APB1 Prescaler              = 2 (APB1 Clock  100MHz)
  *            D2 APB2 Prescaler              = 2 (APB2 Clock  100MHz)
  *            D3 APB4 Prescaler              = 2 (APB4 Clock  100MHz)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PLL_M                          = 5
  *            PLL_N                          = 160
  *            PLL_P                          = 2
  *            PLL_Q                          = 4
  *            PLL_R                          = 2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FF;
  RCC_OscInitStruct.CSIState = RCC_CSI_OF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et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bus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D1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1 | \
                                 RCC_CLOCKTYPE_PCLK2  | RCC_CLOCKTYPE_D3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ret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CPU L1-Cache en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Turn LED3 on */
    BSP_LED_On(LED3);
    while(1)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s Strongly ordered for not defined regions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NO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87;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管脚配置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H7xx_HAL_Examples
  * @{
  */

/** @defgroup COMP_OutputBlanking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defgroup HAL_MSP_Private_Functions
  * @{
  */

/**
  * @brief COMP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 Peripheral's clock enable
  *           - Peripheral's GPIO Configuration
  *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COMP interrupt request enable
  * @param hcomp: COMP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COMP_Msp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COMPx_INPUT_GPIO_CLK_ENABLE();
  COMPx_OUTPUT_GPIO_CLK_ENABLE();
  /* COMP Periph clock enable */
  COMP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COMPx input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COMPx_INPU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COMPx output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COMPx_OUTPU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COMPx_OUTPUT_AF;
  HAL_GPIO_Init(COMPx_OUTPU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COMP MSP.
  * @param  hcomp: pointer to a COMP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COMP.
  * @retval None
  */
void HAL_COMP_MspDe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1- Disable COMP peripheral clock #####################################*/
   __HAL_RCC_COMP12_CLK_DISABLE();
  /*##-2- Dis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De-initialize the COMPx GPIO pin */
  HAL_GPIO_DeInit(COMPx_INPUT_GPIO_PORT,COMPx_INPUT_PIN);
  HAL_GPIO_DeInit(COMPx_OUTPUT_GPIO_PORT,COMPx_OUTPUT_PIN);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 PWM MSP.
  * @param  htim: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TIMx_GPIO_CLK_ENABLE();
  /* TIM1 Periph clock enable */
  TIM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TIM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TIMx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TIMx_AF;
  HAL_GPIO_Init(TIM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IM PWM MSP.
  * @param  htim: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1- Reset peripherals ##################################################*/
  /* Enable TIMx reset state */
  TIMx_FORCE_RESET();
  /* Release TIMx from reset state */
  TIMx_RELEASE_RESET();

  /*##-2- Dis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De-initialize the GPIO pin */
  HAL_GPIO_DeInit(TIMx_GPIO_PORT, TIMx_PIN);
}

头文件定义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h7xx_hal.h"
#include "stm32h743i_eval.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ser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tailor COMPx instance used and associated
   resources */
/* Definition for COMPx clock resources */
#define COMPx                           COMP1
#define COMPx_CLK_ENABLE()              __HAL_RCC_COMP12_CLK_ENABLE()
#define COMPx_INPUT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COMPx_OUTPUT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Definition for COMPx Channel Pin */
#define COMPx_INPUT_PIN                 GPIO_PIN_0
#define COMPx_OUTPUT_PIN                GPIO_PIN_8
#define COMPx_OUTPUT_AF                 GPIO_AF12_COMP1
#define COMPx_INPUT_GPIO_PORT           GPIOB
#define COMPx_OUTPUT_GPIO_PORT          GPIOA

/* Definition for TIMx clock resources */
#define TIMx                            TIM1
#define TIMx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define TIM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Definition for TIMx Pin */
#define TIMx_PIN                        GPIO_PIN_9
#define TIMx_AF                         GPIO_AF1_TIM1
#define TIM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IMx_FORCE_RESET()              __HAL_RCC_TIM1_FORCE_RESET()
#define TIM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TIM1_RELEASE_RESET()

结果如下图所示:

但是进行了COMP2的配置,发现TIM8的通道3有PWM输出,但是给COMP2同相端和反向端添加正弦波和三角波后,COMP2没有输出,找不到原因在哪儿
#include "main.h"

COMP_HandleTypeDef   CompxHandle;
TIM_HandleTypeDef    PWM_Handle;

__IO uint32_t Stat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COMP2_Config(void);
static void TIM8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
  MPU_Config();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LED3  */

//  BSP_LED_Init(LED3);

  /* configure COMPx : output redirected to TIM1 BKIN and blanking source is TIM1 OC5 */
  COMP2_Config();

  /* TIM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8_Config();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
  * @brief  Configure COMPx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OMP2_Config(void)
{

  /*##-1- Configure the COMPx peripheral ###################################*/
  /* COMPx init: COMPx Output is connected to GPIO only (not redirected to timers) and output blanking source is connected to TIM8 OC5. */
  CompxHandle.Instance = COMP2;

//  CompxHandle.Init.InvertingInput    = COMP_INPUT_MINUS_IO1;
  CompxHandle.Init.InvertingInput    = COMP_INPUT_MINUS_VREFINT;
  CompxHandle.Init.NonInvertingInput = COMP_INPUT_PLUS_IO2;

  CompxHandle.Init.BlankingSrce      = COMP_BLANKINGSRC_TIM8_OC5;
  CompxHandle.Init.OutputPol         = COMP_OUTPUTPOL_NONINVERTED;

  CompxHandle.Init.Mode              = COMP_POWERMODE_MEDIUMSPEED;
  CompxHandle.Init.Hysteresis        = COMP_HYSTERESIS_NONE;
  CompxHandle.Init.WindowMode        = COMP_WINDOWMODE_DISABLE;
  CompxHandle.Init.TriggerMode       = COMP_TRIGGERMODE_NONE;
  HAL_COMP_Init(&CompxHandle);

  /*##-2- Start the comparator process #####################################*/
  /* Enable COMPx: the higher threshold is set to VREFINT ~ 1.22 V */
  HAL_COMP_Start(&CompxHandle);
}

/**
  * @brief  TIM1 Configuration 2 and channel 5 in PWM mode
  * @note   TIM1 configuration is based on APB1 frequency
  * @note   TIM1 Update event occurs each SystemCoreClock/FREQ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8_Config(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TIMPWM_Config;

  PWM_Handle.Instance = TIM8;
  PWM_Handle.Init.Period = 49999;
  PWM_Handle.Init.Prescaler = 0;
  PWM_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PWM_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PWM_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PWM_Init(&PWM_Handle);

  /*##-2- Configure the PWM Output Capture ########################################*/
  /* PWM Out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of TIM1 channel 2 */
  /* Duty cycle is pulse/period = 100 * (37500 / 50000) =  75% */
  TIMPWM_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PWM_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PWM_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PWM_Config.Pulse = 37500;
  TIMPWM_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PWM_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PWM_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PWM_Handle, &TIMPWM_Config,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2- Configure the PWM Output Capture ########################################*/
  /* PWM Out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of TIM8 channel 5 */
  /* Channel 5 is an internal channel (not available on GPIO): */

  TIMPWM_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PWM_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PWM_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PWM_Config.Pulse = 2000;
  TIMPWM_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PWM_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PWM_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PWM_Handle, &TIMPWM_Config, TIM_CHANNEL_5)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if(HAL_TIM_PWM_Start(&PWM_Handle,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rt the TIM8 Channel 5 PWM */
  if(HAL_TIM_PWM_Start(&PWM_Handle, TIM_CHANNEL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400000000 (CPU Clock)
  *            HCLK(Hz)                       = 200000000 (AXI and AHBs Clock)
  *            AHB Prescaler                  = 2
  *            D1 APB3 Prescaler              = 2 (APB3 Clock  100MHz)
  *            D2 APB1 Prescaler              = 2 (APB1 Clock  100MHz)
  *            D2 APB2 Prescaler              = 2 (APB2 Clock  100MHz)
  *            D3 APB4 Prescaler              = 2 (APB4 Clock  100MHz)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PLL_M                          = 5
  *            PLL_N                          = 160
  *            PLL_P                          = 2
  *            PLL_Q                          = 4
  *            PLL_R                          = 2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The voltage scaling allows optimizing the power consumption when the device is
     clocked below the maximum system frequency, to update the voltage scaling value
     regarding system frequency refer to product datasheet.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FF;
  RCC_OscInitStruct.CSIState = RCC_CSI_OF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et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bus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D1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1 | \
                                 RCC_CLOCKTYPE_PCLK2  | RCC_CLOCKTYPE_D3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ret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CPU L1-Cache enabl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Turn LED3 on */
    BSP_LED_On(LED3);
    while(1)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PU_Config(void)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 Disable the MPU */
  HAL_MPU_Disable();

  /* Configure the MPU as Strongly ordered for not defined regions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4G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NO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87;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DIS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Enable the MPU */
  HAL_MPU_Enable(MPU_PRIVILEGED_DEFAUL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include "main.h"

void HAL_COMP_Msp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 COMP Periph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COMP12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COMPx input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 COMPx output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3_COMP2;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COMP MSP.
  * @param  hcomp: pointer to a COMP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COMP.
  * @retval None
  */
void HAL_COMP_MspDe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1- Disable COMP peripheral clock #####################################*/
   __HAL_RCC_COMP12_CLK_DISABLE();
  /*##-2- Dis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De-initialize the COMPx GPIO pin */
  HAL_GPIO_DeInit(GPIOE,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5);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 PWM MSP.
  * @param  htim: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TIM1 Periph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8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TIMx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3_TIM8;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DeInitializes TIM PWM MSP.
  * @param  htim: TIM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TIM_PWM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1- Reset peripherals ##################################################*/
  /* Enable TIMx reset state */
  TIMx_FORCE_RESET();
  /* Release TIMx from reset state */
  TIMx_RELEASE_RESET();

  /*##-2- Dis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De-initialize the GPIO pin */
  HAL_GPIO_DeInit(TIMx_GPIO_PORT, TIMx_P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真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麻烦硬汉哥有空时候帮忙看下COMP2的配置的问题,现在是COMP2还驱动不起来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硬汉哥有空时候帮忙看下COMP2的配置的问题,现在是COMP2还驱动不起来万分感谢

还没测试过,后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