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启动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23-05-26):
求助,新手上路,新装SES,显示ROM超内存,起始地址和大小在哪里设置,Simulator里没找到相关功能,相关输入格式是什么

每次Debug的时候怎么切换到从.s文件运行,默认是在main()里

楼主:
看了论坛里一个大佬的分享ROM设置,ROM;0x8000000;0x200000;但是试了下还是不行,在参数下面官方给的设置如下,试过了好像也不行
Parameter passed to the memory simulation. This property will have macro expansion applied to it.The format of this is specific to the memory simulation. The default memory simulation takes a list of RX|RWX 'hex start address', 'hex size in bytes', 'default hex word value' for example RX 00000000, 10000000, FFFFFFFF;RWX 10000000, 10000000, CDCDCDCD.   RX 8000000, 200000, FFFFFFFF;RWX 10000000, 10000000, CDCDCDCD.

目前报错如下place in [0x08000000 to 0x0801ffff]: largest free block is 33576 bytes, need 236576 bytes more

楼主:
我这个工程是从keil直接导入的,没有看到配置界面,新建工程好像是有配置界面的

楼主:
感谢!!!!
我找到了,应该是没有在linker里配置memory Map File的连接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找到了,应该是没有在linker里配置memory Map File的连接地址

这个是设置的地址的,还有个icf文件,跟IAR差不多,专门修改位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