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使用lvglc语言数组字库显示不了中文,只能显示英文,在模拟器上改一下编码可以,板子上不行,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23-05-27):
困扰好久了,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了吗

网友A:
打开日志看一下是否有报错

网友B:
把C文件也要改一下编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文件也要改一下编码方式。

我从设置里把GB2312改成了UTF-8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日志看一下是否有报错

没有报错

网友(2023-07-03):
粘贴你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