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II的2.86到2.92.x和2.93.x的调试信息定义

楼主(2023-05-27):
2.86

#define  OS_COMPILER_OPT

/*
*********************************************************************************************************
*                                             DEBUG DATA
*********************************************************************************************************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DebugEn          = OS_DEBUG_EN;                /* Debug constants are defined below   */

#if OS_DEBUG_EN > 0

OS_COMPILER_OPT  INT32U  const  OSEndiannessTest   = 0x12345678L;                /* Variable to test CPU endiannes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Max         = OS_MAX_EVENTS;              /* Number of event control block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NameSize    = OS_EVENT_NAME_SIZE;         /* Size (in bytes) of event name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En          = OS_EVENT_EN;
#if (OS_EVENT_EN > 0) && (OS_MAX_EVENTS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Size        = sizeof(OS_EVENT);           /* Size in Bytes of OS_EVENT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TblSize     = sizeof(OSEventTbl);         /* Size of OSEventTbl[] in bytes       */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Size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TblSize     = 0;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En           = OS_FLAG_EN;
#if (OS_FLAG_EN > 0) && (OS_MAX_FLAGS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GrpSize      = sizeof(OS_FLAG_GRP);        /* Size in Bytes of OS_FLAG_GRP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NodeSize     = sizeof(OS_FLAG_NODE);       /* Size in Bytes of OS_FLAG_NODE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Width        = sizeof(OS_FLAGS);           /* Width (in bytes) of OS_FLAGS        */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GrpSize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NodeSize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Width        = 0;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Max          = OS_MAX_FLAGS;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NameSize     = OS_FLAG_NAME_SIZE;          /* Size (in bytes) of flag name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LowestPrio       = OS_LOWEST_PRIO;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boxEn           = OS_MBOX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En            = OS_MEM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Max           = OS_MAX_MEM_PART;            /* Number of memory partition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NameSize      = OS_MEM_NAME_SIZE;           /* Size (in bytes) of partition names  */
#if (OS_MEM_EN > 0) && (OS_MAX_MEM_PART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Size          = sizeof(OS_MEM);             /* Mem. Partition header sine (byte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TblSize       = sizeof(OSMemTbl);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Size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TblSize       = 0;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utexEn          = OS_MUTEX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PtrSize          = sizeof(void *);             /* Size in Bytes of a pointer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En              = OS_Q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Max             = OS_MAX_QS;                  /* Number of queues                    */
#if (OS_Q_EN > 0) && (OS_MAX_QS > 0)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Size            = sizeof(OS_Q);               /* Size in bytes of OS_Q structure     */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Size            = 0;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RdyTblSize       = OS_RDY_TBL_SIZE;            /* Number of bytes in the ready table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SemEn            = OS_SEM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StkWidth         = sizeof(OS_STK);             /* Size in Bytes of a stack entry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CreateEn     = OS_TASK_CREAT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CreateExtEn  = OS_TASK_CREATE_EXT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DelEn        = OS_TASK_DEL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IdleStkSize  = OS_TASK_IDLE_STK_SIZ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ProfileEn    = OS_TASK_PROFIL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Max          = OS_MAX_TASKS + OS_N_SYS_TASKS;  /* Total max. number of task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NameSize     = OS_TASK_NAME_SIZE;              /* Size (in bytes) of task name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tatEn       = OS_TASK_STAT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tatStkSize  = OS_TASK_STAT_STK_SIZ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tatStkChkEn = OS_TASK_STAT_STK_CHK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wHookEn     = OS_TASK_SW_HOOK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PrioTblMax    = OS_LOWEST_PRIO + 1;         /* Number of entries in OSTCBPrioTbl[]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Size          = sizeof(OS_TCB);             /* Size in Bytes of OS_TCB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icksPerSec      = OS_TICKS_PER_SEC;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imeTickHookEn   = OS_TIME_TICK_HOOK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VersionNbr       = OS_VERSION;

#endif

2.92.x

/*
*********************************************************************************************************
*                                             DEBUG DATA
*********************************************************************************************************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DebugEn           = OS_DEBUG_EN;               /* Debug constants are defined below   */

#if OS_DEBUG_EN > 0u

OS_COMPILER_OPT  INT32U  const  OSEndiannessTest    = 0x12345678L;               /* Variable to test CPU endiannes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En           = OS_EVENT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Max          = OS_MAX_EVENTS;             /* Number of event control block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NameEn       = OS_EVENT_NAME_EN;
#if (OS_EVENT_EN > 0u) && (OS_MAX_EVENTS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Size         = sizeof(OS_EVENT);          /* Size in Bytes of OS_EVENT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TblSize      = sizeof(OSEventTbl);        /* Size of OSEventTbl[] in bytes       */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TblSize      = 0u;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EventMultiEn      = OS_EVENT_MULTI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En            = OS_FLAG_EN;
#if (OS_FLAG_EN > 0u) && (OS_MAX_FLAGS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GrpSize       = sizeof(OS_FLAG_GRP);       /* Size in Bytes of OS_FLAG_GRP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NodeSize      = sizeof(OS_FLAG_NODE);      /* Size in Bytes of OS_FLAG_NODE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Width         = sizeof(OS_FLAGS);          /* Width (in bytes) of OS_FLAGS        */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Grp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Node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Width         = 0u;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Max           = OS_MAX_FLAGS;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FlagNameEn        = OS_FLAG_NAM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LowestPrio        = OS_LOWEST_PRIO;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boxEn            = OS_MBOX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En             = OS_MEM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Max            = OS_MAX_MEM_PART;           /* Number of memory partition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NameEn         = OS_MEM_NAME_EN;
#if (OS_MEM_EN > 0u) && (OS_MAX_MEM_PART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Size           = sizeof(OS_MEM);            /* Mem. Partition header sine (byte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TblSize        = sizeof(OSMemTbl);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emTblSize        = 0u;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MutexEn           = OS_MUTEX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PtrSize           = sizeof(void *);            /* Size in Bytes of a pointer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En               = OS_Q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Max              = OS_MAX_QS;                 /* Number of queues                    */
#if (OS_Q_EN > 0u) && (OS_MAX_QS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Size             = sizeof(OS_Q);              /* Size in bytes of OS_Q structure     */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QSize             = 0u;
#endif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RdyTblSize        = OS_RDY_TBL_SIZE;           /* Number of bytes in the ready table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SemEn             = OS_SEM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StkWidth          = sizeof(OS_STK);            /* Size in Bytes of a stack entry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CreateEn      = OS_TASK_CREAT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CreateExtEn   = OS_TASK_CREATE_EXT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DelEn         = OS_TASK_DEL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IdleStkSize   = OS_TASK_IDLE_STK_SIZ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ProfileEn     = OS_TASK_PROFIL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Max           = OS_MAX_TASKS + OS_N_SYS_TASKS; /* Total max. number of tasks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NameEn        = OS_TASK_NAM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tatEn        = OS_TASK_STAT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tatStkSize   = OS_TASK_STAT_STK_SIZ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tatStkChkEn  = OS_TASK_STAT_STK_CHK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SwHookEn      = OS_TASK_SW_HOOK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askRegTblSize    = OS_TASK_REG_TBL_SIZ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PrioTblMax     = OS_LOWEST_PRIO + 1u;       /* Number of entries in OSTCBPrioTbl[]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Size           = sizeof(OS_TCB);            /* Size in Bytes of OS_TCB             */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icksPerSec       = OS_TICKS_PER_SEC;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imeTickHookEn    = OS_TIME_TICK_HOOK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VersionNbr        = OS_VERSIO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En             = OS_TMR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CfgMax         = OS_TMR_CFG_MAX;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CfgNameEn      = OS_TMR_CFG_NAME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CfgWheelSize   = OS_TMR_CFG_WHEEL_SIZ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CfgTicksPerSec = OS_TMR_CFG_TICKS_PER_SEC;

#if (OS_TMR_EN > 0u) && (OS_TMR_CFG_MAX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Size           = sizeof(OS_TMR);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TblSize        = sizeof(OSTmrTbl);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WheelSize      = sizeof(OS_TMR_WHEEL);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WheelTblSize   = sizeof(OSTmrWheelTbl);
#els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Tbl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WheelSize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mrWheelTblSize   = 0u;
#endif

#endif

2.93.x:

/*
*********************************************************************************************************
*                                             DEBUG DATA
*********************************************************************************************************
*/

INT16U  const  OSDebugEn             = OS_DEBUG_EN;             /* Debug constants are defined below   */

#if OS_DEBUG_EN > 0u

INT32U  const  OSEndiannessTest      = 0x12345678uL;            /* Variable to test CPU endianness     */

INT16U  const  OSEventEn             = OS_EVENT_EN;
INT16U  const  OSEventMax            = OS_MAX_EVENTS;           /* Number of event control blocks      */
INT16U  const  OSEventNameEn         = OS_EVENT_NAME_EN;
#if (OS_EVENT_EN) && (OS_MAX_EVENTS > 0u)
INT16U  const  OSEventSize           = sizeof(OS_EVENT);        /* Size in Bytes of OS_EVENT           */
INT16U  const  OSEventTblSize        = sizeof(OSEventTbl);      /* Size of OSEventTbl[] in bytes       */
#else
INT16U  const  OSEventSize           = 0u;
INT16U  const  OSEventTblSize        = 0u;
#endif
INT16U  const  OSEventMultiEn        = OS_EVENT_MULTI_EN;

INT16U  const  OSFlagEn              = OS_FLAG_EN;
#if (OS_FLAG_EN > 0u) && (OS_MAX_FLAGS > 0u)
INT16U  const  OSFlagGrpSize         = sizeof(OS_FLAG_GRP);     /* Size in Bytes of OS_FLAG_GRP        */
INT16U  const  OSFlagNodeSize        = sizeof(OS_FLAG_NODE);    /* Size in Bytes of OS_FLAG_NODE       */
INT16U  const  OSFlagWidth           = sizeof(OS_FLAGS);        /* Width (in bytes) of OS_FLAGS        */
#else
INT16U  const  OSFlagGrpSize         = 0u;
INT16U  const  OSFlagNodeSize        = 0u;
INT16U  const  OSFlagWidth           = 0u;
#endif
INT16U  const  OSFlagMax             = OS_MAX_FLAGS;
INT16U  const  OSFlagNameEn          = OS_FLAG_NAME_EN;

INT16U  const  OSLowestPrio          = OS_LOWEST_PRIO;

INT16U  const  OSMboxEn              = OS_MBOX_EN;

INT16U  const  OSMemEn               = OS_MEM_EN;
INT16U  const  OSMemMax              = OS_MAX_MEM_PART;         /* Number of memory partitions         */
INT16U  const  OSMemNameEn           = OS_MEM_NAME_EN;
#if (OS_MEM_EN > 0u) && (OS_MAX_MEM_PART > 0u)
INT16U  const  OSMemSize             = sizeof(OS_MEM);          /* Mem. Partition header sine (bytes)  */
INT16U  const  OSMemTblSize          = sizeof(OSMemTbl);
#else
INT16U  const  OSMemSize             = 0u;
INT16U  const  OSMemTblSize          = 0u;
#endif
INT16U  const  OSMutexEn             = OS_MUTEX_EN;

INT16U  const  OSPtrSize             = sizeof(void *);          /* Size in Bytes of a pointer          */

INT16U  const  OSQEn                 = OS_Q_EN;
INT16U  const  OSQMax                = OS_MAX_QS;               /* Number of queues                    */
#if (OS_Q_EN > 0u) && (OS_MAX_QS > 0u)
INT16U  const  OSQSize               = sizeof(OS_Q);            /* Size in bytes of OS_Q structure     */
#else
INT16U  const  OSQSize               = 0u;
#endif

INT16U  const  OSRdyTblSize          = OS_RDY_TBL_SIZE;         /* Number of bytes in the ready table  */

INT16U  const  OSSemEn               = OS_SEM_EN;

INT16U  const  OSStkWidth            = sizeof(OS_STK);          /* Size in Bytes of a stack entry      */

INT16U  const  OSTaskCreateEn        = OS_TASK_CREATE_EN;
INT16U  const  OSTaskCreateExtEn     = OS_TASK_CREATE_EXT_EN;
INT16U  const  OSTaskDelEn           = OS_TASK_DEL_EN;
INT16U  const  OSTaskIdleStkSize     = OS_TASK_IDLE_STK_SIZE;
INT16U  const  OSTaskProfileEn       = OS_TASK_PROFILE_EN;
INT16U  const  OSTaskMax             = OS_MAX_TASKS + OS_N_SYS_TASKS; /* Total max. number of tasks    */
INT16U  const  OSTaskNameEn          = OS_TASK_NAME_EN;
INT16U  const  OSTaskStatEn          = OS_TASK_STAT_EN;
INT16U  const  OSTaskStatStkSize     = OS_TASK_STAT_STK_SIZE;
INT16U  const  OSTaskStatStkChkEn    = OS_TASK_STAT_STK_CHK_EN;
INT16U  const  OSTaskSwHookEn        = OS_TASK_SW_HOOK_EN;
INT16U  const  OSTaskRegTblSize      = OS_TASK_REG_TBL_SIZE;

INT16U  const  OSTCBPrioTblMax       = OS_LOWEST_PRIO + 1u;     /* Number of entries in OSTCBPrioTbl[] */
INT16U  const  OSTCBSize             = sizeof(OS_TCB);          /* Size in Bytes of OS_TCB             */
INT16U  const  OSTicksPerSec         = OS_TICKS_PER_SEC;
INT16U  const  OSTimeTickHookEn      = OS_TIME_TICK_HOOK_EN;
INT16U  const  OSVersionNbr          = OS_VERSION;

#if OS_TASK_CREATE_EXT_EN > 0u
#if defined(OS_TLS_TBL_SIZE) && (OS_TLS_TBL_SIZE > 0u)
INT16U  const  OS_TLS_TblSize        = OS_TLS_TBL_SIZE * sizeof(OS_TLS);
#else
INT16U  const  OS_TLS_TblSize        = 0u;
#endif
#endif

INT16U  const  OSTmrEn               = OS_TMR_EN;
INT16U  const  OSTmrCfgMax           = OS_TMR_CFG_MAX;
INT16U  const  OSTmrCfgNameEn        = OS_TMR_CFG_NAME_EN;
INT16U  const  OSTmrCfgWheelSize     = OS_TMR_CFG_WHEEL_SIZE;
INT16U  const  OSTmrCfgTicksPerSec   = OS_TMR_CFG_TICKS_PER_SEC;

#if (OS_TMR_EN > 0u) && (OS_TMR_CFG_MAX > 0u)
INT16U  const  OSTmrSize             = sizeof(OS_TMR);
INT16U  const  OSTmrTblSize          = sizeof(OSTmrTbl);
INT16U  const  OSTmrWheelSize        = sizeof(OS_TMR_WHEEL);
INT16U  const  OSTmrWheelTblSize     = sizeof(OSTmrWheelTbl);
#else
INT16U  const  OSTmrSize             = 0u;
INT16U  const  OSTmrTblSize          = 0u;
INT16U  const  OSTmrWheelSize        = 0u;
INT16U  const  OSTmrWheelTblSize     = 0u;
#endif

#endif

网友:
原来硬汉哥也是用winmerg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