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PPG信号测血氧

楼主(2023-05-27):
我用SKX-1000FIII的模拟仪,会出现像图中一样的尖刺,但是测人体不会出现尖刺。

(图中的起伏就是PPG信号,看起来一坨是因为我是连着电脑的,50Hz工频干扰)
有没有老哥了解的?

网友A:
FFT频域成分分析做了没。方便的话,绘制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频域成分分析做了没。方便的话,绘制出来看下

这是用那个数字示波器测得的原数据以及FFT分析

上面是输出结果,下面是FFT后的频谱。
突出的那些大概都是工频干扰罢

网友:
模拟器要和你采集器较好的共地信号才会足够干净。

楼主:
FFT长这个样子,基本都是工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那个数字示波器测得的原数据以及FFT分析

这种基本模拟器和你的采集板卡做好共地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除了坛友说的,硬件端使用仪表放大器采集抑制共模干扰即可。50Hz可以过滤掉的。

另外软件端使用陷波滤波器或者梳妆滤波器可以滤除工频干扰。

网友:
很明显的50HZ干扰,谐波都是他的倍数100,150.连接线做好地屏蔽,或者用运放设计工频滤波电路(实际是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