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如何创建俄文字体求教

楼主(2023-05-28):
请问大神们,是否使用过emwin GUI显示俄文字体的案例? 求教如何实现俄文字体的C转换和emwin显示,谢谢!

网友A:
电脑安装俄文字体,FontCvt转换生成字库,添加到你的emWin工程,使用展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俄文字体,FontCvt转换生成字库,添加到你的emWin工程,使用展示即可。

那不是同中文和英文的操作方式一致了?  FontCvt中的字体如何选择?? 因为是没有俄文字体选择项的,再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安装俄文字体,FontCvt转换生成字库,添加到你的emWin工程,使用展示即可。

请问FontCvt软件是否可以添加外文输入法,类似系统输入法一样,还是跟随系统输入法的?
请问FontCvt的字符是因为支持Unicode编码,所以俄文同样可以输出俄文字库吗?
请问emwin工程在显示俄文时,对于编译器的编码格式是需要选择特定编码格式,还是直接使用UTF-8即可?
问题有点多,求教硬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FontCvt软件是否可以添加外文输入法,类似系统输入法一样,还是跟随系统输入法的?
请问FontCvt的字 ...

1、字体和输入法没有任何关系,安装含俄文的字体库即可。
2、对
3、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字体和输入法没有任何关系,安装含俄文的字体库即可。
2、对
3、UTF-8

好的,了解了。 工程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俄文的搞定了,我最近也再做俄文的显示开发

网友B:
楼主俄文的显示搞定了吗,我最近也一直再做俄文的显示工作,碰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俄文的显示搞定了吗,我最近也一直再做俄文的显示工作,碰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FontCvt生成就行,也就是二楼说的。

楼主(2024-05-04):
引用 网友B:
楼主俄文的显示搞定了吗,我最近也一直再做俄文的显示工作,碰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使用FontCvt软件,导入俄文文本文件即可

网友:
我自己参照emWin的字体生成器 做了一个,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任意缩小字体大小的emWin字体生成小工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7279&fromuid=18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