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43,请教如何将部分程序放入到ITCM中执行,基于IAR编译器

楼主(2023-05-28):
看了硬汉哥的例程制作了KEIL5代码放入ITCM。

自己捣鼓了一下,用IAR编译器将部分关键代码放入到ITCM。
IAR8.4提示为:

Warning[Ta021]: Library call (__aeabi_uldivmod)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更新的版本如IAR9.3会直接将这个Warning级别变为Error级别!

在网上搜了一下,说这个“__ aeabi_uldivmod()”是正在执行无符号的长除法和提醒操作。也就是在ITCM调用了非ITCM的__ aeabi_uldivmod()函数

我在icf文件定义了这个itcm区域,如下格式: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TCMR_start__  = 0x0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TCMR_end__    = 0x0000FFFF;

define region ITCMR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ITCMR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ITCMR_end__ ];
place in ITCMR_region  { section .textrw };

查询之前帖子,需在函数前放入__ramfunc 即可把指定的某个函数放入到ITCM中,

但是我的函数会涉及到这个无符号的长除法的操作,如何能解决掉这个提示信息?

IAR怎么像MDK KEIL5那样直接将某个C文件放入到指定区域去执行,必须要改分散加载文件吗?

网友A:
IAR9.3提示比较明确,在ramfun里面调用了一个非ramfun的函数aeabi ul2f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9.3提示比较明确,在ramfun里面调用了一个非ramfun的函数aeabi ul2f

对的,我的疑问在于如何消除这个error,是规避使用这种计算方式吗?

网友A:
屏蔽警告,改为返回uint64_t, 精度问题自己处理。

#pragma diag_suppress=Ta021
#pragma diag_suppress=Ta022
#pragma diag_suppress=Ta023

__ramfunc uint64_t testfun ()
{
   uint64_t y;
   unsigned int n;

   y = (uint64_t)(n+3)*(uint64_t)(n+2)*(uint64_t)(15*(n-1)+9)/ 5;

  return 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警告,改为返回uint64_t, 精度问题自己处理。

#pragma diag_suppress=Ta021

好的,感谢硬汉哥,我自己再研究一下

网友B:
IAR 没试过,期待大佬的研究成果,我在 GCC 上尝试并成功了,https://blog.csdn.net/whj123999/ ... 1001.2014.3001.5501

网友C:
可以翻一下NXP的RT系列的SDK,里面提供了各种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 没试过,期待大佬的研究成果,我在 GCC 上尝试并成功了,https://blog.csdn.net/whj123999/article/det ...

这个是IAR的问题,不影响,官方做了解释。

IAR提示:Call to a non __ramfunc function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翻一下NXP的RT系列的SDK,里面提供了各种示例

这个是IAR的问题,不影响,官方做了解释。

IAR提示:Call to a non __ramfunc function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