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提示:Call to a non __ramfunc function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楼主(2023-05-28):
官方对此的描述:
IAR Embedded Workbench Release History

[EWARM-6744] When a non-ramfunc function is inlined into a __ramfunc function, warning Ta023 "Call to a non __ramfunc function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is issued. This is incorrect; after the call is inlined there is no call, and the inlined code is inside the caller, which is a __ramfunc function.

屏蔽警告方法:
https://github.com/hrshygoodness ... /emlib/src/em_msc.c

#ifdef __CC_ARM  /* MDK-ARM compiler */
#pragma arm section code="ram_code"
#endif /* __CC_ARM */
#if defined(__ICCARM__)
/* Suppress warnings originating from use of EFM_ASSERT():              */
/* "Call to a non __ramfunc function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
/* "Possible rom access from within a __ramfunc function"               */
#pragma diag_suppress=Ta022
#pragma diag_suppress=Ta023
#endif

网友A:
这个为何会引起警告,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何会引起警告,会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不是错误,仅是警告的话,屏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