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的ADC固定采样率采样问题

楼主(2023-05-28):
要用F429做1Mhz采样率的信号采样,出来的波形隔固定的时间会有毛刺,跳动的误差值在0.01v左右。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吗

网友:
使用12bit分辨率示波器测量你的稳压基准峰峰值是不是也有这种干扰。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设备电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