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 求助贴,STM32CubeMX更新6.8.1后,STM32H743IITx的时钟配置里没有了Power Regulator Voltage Scale 0

楼主(2023-05-28):
STM32 CubeMX更新6.8.1后,STM32H743IITx的时钟配置里没有了Power Regulator Voltage Scale 0

然后APB1时钟频率无法设置到240MHz

Power Regulator Voltage Scale 1只能到200MHz

有没有大佬教教如何设置时钟频率到240MHz?拜谢!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https://hui-shao.cn/H750-480M-Clock/

网友A:
硬件上有Y版和V版之分,早期的Y版只有400M,现在的V版是48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有Y版和V版之分,早期的Y版只有400M,现在的V版是480M

感谢感谢,

网友B:
这个版本的CubeMx,有新的Bug吗?以前工程生成的,还能正常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CubeMx,有新的Bug吗?以前工程生成的,还能正常使用不?

需要手动修改一下V版,打开后时钟树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