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新手上手求助SES导入MDK工程问题

楼主(2023-05-29):
首次切换到SES这套开发环境,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是这样,我在keil开发环境编译好之后直接从SES导入,只开一个定时器初始化,定时器中断一开启就挂,这个问题我猜测是在启动项里的中断向量配置和Keil有差异但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SES的启动文件好像不是Startup_stm32h750xx.s,那么程序是从哪里开始运行的?  debug时直接就运行到了main.c,有办法可以定位到启动文件里么?

网友A:
导入问题比较多,推荐还是新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问题比较多,推荐还是新建。

网友:
导入时选择MDK的编译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Yang476827650/article/details/130933119
整理了一下相关的流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导入后中文乱码的问题,修改文件默认编码后也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导入后中文乱码的问题,修改文件默认编码后也没什么效果

解决了,更新配置后要重启一下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