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h750使用cubemx生成网口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05-29):
首先使用cubemx配置系统时钟以及网口引脚并生成工程代码后,打开cubemx生成keil工程,在RTE中添加网口的驱动、中间件等,此时必须要勾选Device下的STM32CubeFramework下的STM32CUBEMX,这样就又重新生成了一个cubemx工程。请问一下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使用cubemx生成H750的网口程序正确的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MDK RTE创建可以套CubeMX,而CubeMX套MDK RTE不行。

使用MDK RTE创建网卡工程,做了两种:

1、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4章(2020-01-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2、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更新至第7章(2020-05-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