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已实现加速度计对数据采集,想要完成实时的FFT分析,可采用什么具体方法

楼主(2023-05-29):
已实现加速度计对数据采集,想要完成实时的FFT分析,可采用什么具体方法
以下代码可否完成FFT完成数据最高峰及次高峰的频率提取

        int i;
        uint16_t max;
  int fmax,f2max;
        for(i=0;i<1024;i++)
        {
                acc_data();
                input=(d+e+f)/2048;//式中d、e  f的实现方法为        for(i=0;i<1024;i++){        d=aa;e=ab;f=ac;}

        }
        /* 计算1024点FFT
output:输出结果,高16位是虚部,低16位是实部。
input :输入数据,高16位是虚部,低16位是实部。
第三个参数必须是1024。
        */
        cr4_fft_1024_stm32(output,input,1024);
        /*求幅值*/
        PowerMag(1024);
//        /*打印输出结果*/
//        for(i=0;i<1024;i++)
//        {
//                printf("%d\r\n",Mag);
//        }
        max=Mag[0];
        for(i=0;i<512;i++)
        {
                if(Mag>max)
                {max=Mag;}
        }
        for(i=0;i<512;i++)
        {
                if(Mag==max)
                {
                        fmax=i;
                        f2max=fmax*2;
                }break;
        }

网友A:
采样周期多少,打算每多少点计算一次F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周期多少,打算每多少点计算一次FFT

采样周期为1kHz 打算每1024个点进行FF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周期为1kHz 打算每1024个点进行FFT

实时处理处理完全没问题。直接调用ARM的实数FFT,或者ST早年的汇编FFT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处理处理完全没问题。直接调用ARM的实数FFT,或者ST早年的汇编FFT均可。

好的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