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数据存储

楼主(2023-05-29):
大佬们,我现在有一张参数表想要存到eeprom里,这张表有8位,16位,32位的参数
有没有相关资料提供参考。

网友A:
可以做个structure的结构体,把数据打包好,再存取。也很方便。

网友:
供参考:
实战技能分享,各种数据类型的SPI, UART, I2C,FDCAN等方式的通信传输以及存储到EEPROM, Flash等设备的简易实现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659&fromuid=58

网友:
typedef struct
{
    u32 eep_flag;
    u16 ser_flag;
    u16 ser_crc;
    u32 ser_len;
    u32 sav_addr;
}
Update_Config_Typedef;
#define UpConfigLen sizeof(Update_Config_Typedef)
typedef union
{
  Update_Config_Typedef par;
  u8 buf[UpConfigLen];
}Union_UpConfig;
extern Union_UpConfig UpConfig;
可以把参数封装成结构体,然后再把结构体封装成联合体。
数据读写直接当数组处理就可以了:ee_ReadBytes(EqConfig.buf,EqConfigSaveAddr,EqConfigLen);
参数修改直接修改对应的变量: UpConfig.par.ser_flag= 1;

网友B(2023-06-28):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structure的结构体,把数据打包好,再存取。也很方便。

Hi,高手,问你个问题。

为了加快CPU读取速度,FSMC或QSPI可以做预取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高手,问你个问题。

为了加快CPU读取速度,FSMC或QSPI可以做预取指吗?

支持Cache加速的话,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