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透明颜色为什么会显示成白色

楼主(2023-05-29):
貌似0XFF开头的都无效

网友A:
你的emWin用的ARGB格式库花式ABGR格式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mWin用的ARGB格式库花式ABGR格式库。

是ARGB的

网友A:
ARGB格式,高8bit,0x00才表示透明。

网友:
我以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帖子是否有类似: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light=%CD%B8%C3%F7    另外,论坛搜索“透明”,也可以查到很多关于emwin使用透明背景的一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GB格式,高8bit,0x00才表示透明。

我调用GUI_INVALID_COLOR和GUI_TRANSPARENT其中一个都无法实现透明,已用GUI_MAKE_COLOR进行转换了

网友A:
这种透明2D绘制,你那边能正常展示吗,不能的话,你的工程移植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透明2D绘制,你那边能正常展示吗,不能的话,你的工程移植有问题了。

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有透明吧,有透明那基本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