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初步解决H7-TOOL的CANFD助手每秒上万帧数据的连续展示问题,测试1200万帧正常(2023-05-31)

楼主(2023-05-30):
【问题】

客户提出了H7-TOOL的CANFD配置为仲裁阶段波特率1MHz,通信阶段波特率2MHz。设备端疯狂发送数据给TOOL,不停歇连续无间隔的发送

TOOL上位机会出现展示不稳定的问题。

【初步解决】

花了一晚上时间,初步锁定问题方向,并做了解决。

可以看出80多微秒一帧,每秒高达1万多帧。

【最终解决】

设备连续不间断发送,TOOL实时接收1200万帧正常,每帧64字节。

实时存储的log文件将近4GB字节

网友:
这个测试很有价值

楼主:
设备连续不间断发送,TOOL实时接收1100万帧正常,每帧64字节。

实时存储的log文件将近4GB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连续不间断发送,TOOL实时接收1100万帧正常,每帧64字节。

cool,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A(2024-04-20):
还没达到这个CANFD极限,试试1ms发多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达到这个CANFD极限,试试1ms发多帧试试

楼主位这个仲裁阶段波特率1MHz,通信阶段波特率2MHz基本拉满了,就差提前把FIFO填充好,全部发出来了
测试这个是80us一帧的测试,每ms是12.5帧。每秒12500帧。

后面有机会了再测试下1M + 5M通信速度,速度应该翻倍。

网友B: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解决思路吗,我最经在做连续发送接收的测试,有一定的频率丢失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解决思路吗,我最经在做连续发送接收的测试,有一定的频率丢失数据

这个先锁定下是接收端的问题还是发送端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