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474的FDCAN显示Bus_Off status

楼主(2023-05-30):
使用G474的板子的FDCAN通信一直发送不出来,经过调试,发现进入“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这个函数里会触发错误,查找FDCAN_PSR寄存器发现:

Bit 7 BO: Bus_Off status。
再次查找Bits 2:0 LEC[2:0]发现错误码是101,有这么一句话:
101: Bit0Error: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of a message (or acknowledge bit, or active error
flag, or overload flag), the device wanted to send a dominant level (data or identifier bit logical
value 0), but the monitored bus value was recessive. During Bus_Off recovery this status is
set each time a sequence of 11 recessive bits has been monitored. This enables the CPU to
monitor the proceeding of the Bus_Off recovery sequence (indicating the bus is not stuck at
dominant or continuously disturbed).

往下不知道怎么进行故障排查了,救命啊!!!

网友A:
是要排查这个错误,还是要出现这个错误怎么处理。

另外开TX FIFO发送空中断,保证每次发送完毕了,才开始下次,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排查这个错误,还是要出现这个错误怎么处理。

另外开TX FIFO发送空中断,保证每次发送完毕了,才开 ...

行不通,调试的时候发现填充到FIFO里的数据并没有发出去,他压根都没发出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不通,调试的时候发现填充到FIFO里的数据并没有发出去,他压根都没发出去。。。,

没发出去得好好检查下你波特率配置和硬件问题了,比如终端电阻整上了吗,波特率配置对吗,采样点调节下试试

可以考虑先回环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出去得好好检查下你波特率配置和硬件问题了,比如终端电阻整上了吗,波特率配置对吗,采样点调节下试 ...

好,板子上没有终端电阻,但是使用的CAN卡有电阻,这个有影响吗?
那我先回环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板子上没有终端电阻,但是使用的CAN卡有电阻,这个有影响吗?
那我先回环测试一下

正常测试CAN必须要有一个设备带终端电阻,否则无法测试的。

有时间了,可以同步看下第1期视频,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63e84f2caee8530c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测试CAN必须要有一个设备带终端电阻,否则无法测试的。

有时间了,可以同步看下第1期视频,特别强 ...

好,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