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TM32H743读写SDRAM(W9825G6KH-6)

楼主(2023-05-30):
在用H743进行外部flash读写操作时,发现只能对前面八个地址进行写入数据的操作,在0xC000001C之后的地址写入数据全变为了0,不知道啥情况,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谢谢啦

楼主:
初始化是用的HAL库配置的

网友A:
优先检测硬件焊接问题。然后再检查程序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检测硬件焊接问题。然后再检查程序配置。

焊接问题:我用万用表把flash和H743相连的引脚都给测试了一下,没有连锡和虚焊,全都是通路,W9825G6KH-6电路原理图也查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但是这个布线的时候我没有按照等长原理去布置,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吗?
程序配置:我是对一块开发好的板子进行抄板,然后程序可以在那个原板上跑通,这样程序需要更改吗?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