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v5开发板lcd屏幕sda和scl两个引脚连接的具体是mcu哪两个引脚?

楼主(2023-05-30):
如图,里面里面标注的两个sda和scl引脚没有看到在mcu中连接的几号引脚,请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图中FSMC_NE4_A_FPC-40引脚也不知道接到mcu的哪里..

网友A:
如果是看的是RA8875的电阻屏,它用不到这两个引脚,RA8875自带电阻触摸。

而电容触摸芯片GT911等是用到这两个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看的是RA8875的电阻屏,它用不到这两个引脚,RA8875自带电阻触摸。

而电容触摸芯片GT911等是用到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