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 的 gcc环境中 bottloader 偏移问题

楼主(2023-05-30):
请教一个问题,目前因开发需要从mdk换到gcc环境中了,程序需要使用bootloader 但是偏移地址不清楚怎么处理,除了 {SCB->VTOR = VECT_TAB_OFFSET;}这里修改外还需要在哪里配置呢?请路过的大佬给予支持啊

网友A:
测试过Embedded Studio的GCC,他的是修改的icf文件,跟IAR是一个玩法。

如果你用的是CubeIDE这种,应该要修改ld文件,CubeIDE我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Embedded Studio的GCC,他的是修改的icf文件,跟IAR是一个玩法。

如果你用的是CubeIDE这种,应该 ...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256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96K
}
ld文件只有这里有变量了,是这里的0x08000000吗

网友:
应该还需要按照你mdk工程中.sct文件对地址的描述重写一个gcc工程中的.ld文件

网友:
写一个 GCC 的链接脚本 .ld 文件,里面各个 section 参照 MDK 的 .sct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