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变量在中断被修改,在主程序被读取时候,是否需要关中断?

楼主(2023-05-31):
STM32H7.   全局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修改,当在主程序被读取时候,是否需要关中断?

更极端一点,如果在主程序中对这个变量也会读会写,是否就一定要关中断?

有没有这方面确定的说法?

网友:
32位机读写32位数据本身就是原子操作,中断不会改一半的数据。要不要关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
读取全局变量不建议关断,如果需要修改变量可以关闭,不过也要看场景。

网友:
如果是读操作,加上_IO即可,保证每次都是从变量源地址读取。

如果是写操作,也可以不使用开关中断方式,也可以使用原子操作API

RTX5里面提供的各种原子操作API,可以独立复制出来使用,含MDK,IAR和GCC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11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