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__aeabi_uldivmod做64bit除法,速度有点慢

楼主(2023-05-31):
最近在找一些速度比较快的64bit除法,像M内核时不支持64bit除法的。

好像最好的办法就是转换为双精度浮点了,但是有缺点,双精度浮点不能覆盖所有64bit整数,精度到15个小数位左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03

网友:
[学以致用,授人以渔]

楼主:
改进实现,拒绝64bit整数操作,太消耗时间了,一个简单的方函数,使用64bit,需要10us,改成了32bit后,1us都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进实现,拒绝64bit整数操作,太消耗时间了,一个简单的方函数,使用64bit,需要10us,改成了32bit后,1us ...

整除除法要这么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除除法要这么久的吗

有32bit除法指令,没有64bit,操作64bit时间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32bit除法指令,没有64bit,操作64bit时间很长。

以前还没注意这个,整数这块都没去测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