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佬们都是怎么省代码的,省代码太难了

楼主(2023-05-31):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芯片的flash空间都是足够大的啊,不必要产生空间焦虑。 一般功能执行类代码都不长。主要是各种字库,图片库比较占空间,针对性降低字库和图片质量和数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的flash空间都是足够大的啊,不必要产生空间焦虑。 一般功能执行类代码都不长。主要是各种字库,图 ...

好的,那对于小的一次性单片机来说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那要看你芯片容量和实际代码大小的差距,差距不大的话没准可以。差距太大就别想了,换容量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芯片容量和实际代码大小的差距,差距不大的话没准可以。差距太大就别想了,换容量更大的。

现在差200多个字节,不知道怎么省

网友:
优化等级提升一下

网友B:
200多字节还好吧?先把优化开到最大,有按空间优化的再选空间优化。其他的方法就很多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 不要用inline关键字;
2. 常量不要用宏定义,比如#define PI 3.14 改成const float PI = 3.14;
3. 同上一条,如果程序里面有大量相同的常量数据,定义成一个,比如在多个地方使用了100,那就不要直接用100,定义成const int8_t hundred = 100;然后再需要的地方使用hundred这个变量;
4. 常量数据按最小容量定义,比如 const int32_t i=10;改成const int8_t i = 10;
5. 函数里面相同的代码段,封装成一个函数。
……

网友:
多用栈空间,少用全局、静态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字节还好吧?先把优化开到最大,有按空间优化的再选空间优化。其他的方法就很多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