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GPIO损坏

楼主(2023-05-31):
使用STM32F429 GPIO模拟SPI时序驱动4片DAC8563芯片,总线形式连接,通过不同片选选择,偶然发下连接的CLK和MOSI引脚损坏,如果500Hz翻转正常,5kHz翻转就会异常,表现为下降沿缓慢,不能快速关断,怀疑GPIO内部N-MOS管损坏,输出低电平时不能快速放电,有没有相同经历的啊??请问怎么避免此问题,单片机引脚与DAC8563直接相连

网友A:
楼主是用的那个引脚控制的,可以考虑换个SPI引脚测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得考虑换个正常F429芯片确认下是否确实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那个引脚控制的,可以考虑换个SPI引脚测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得考虑换个正常F429芯片确认 ...

确认是F429跟DAC8563芯片连接的引脚损坏,只损坏了这两个引脚,一个是CLK一个是MOSI,我使用软件模拟的SPI,使用的是普通GPIO PC10和PC12,量产了200台吧,出现了1台这样的问题,很是不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是F429跟DAC8563芯片连接的引脚损坏,只损坏了这两个引脚,一个是CLK一个是MOSI,我使用软件模拟的SP ...

DAC8563引脚没有损坏,而F429的损坏了? 如果要损坏的话,有一点是肯定的,工作电压应该是超过GPIO的工作极限了。

另外就是这个现象应该不好复现了,不容排查具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8563引脚没有损坏,而F429的损坏了? 如果要损坏的话,有一点是肯定的,工作电压应该是超过GPIO的工作 ...

DAC8563引脚没有损坏,换上一个新的STM32F429芯片板子就可以正常使用,我看STM32F429 GPIO有保护二极管,所以画原理图是没有加TVS管,后期想单片机引脚与DAC8563引脚间传一个小的限流电阻,外接一个双向TVS,由于总的出货量还不是很大,后期统计一下发生率,到时再统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