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H723+LWIP+TCP传输存在问题

楼主(2023-05-31):
H7+LAN8720,使用CUBEMX配置的LWIP+FREERTOS,电脑给板子发什么板子就回什么,现在问题是传输小数据量,可以传输半个多小时,速度才几百kbps到2MBps,就会断。     如果传输一个20多MB的文件,就会直接崩溃。    我把工程分享在这儿,麻烦路过的大佬们有经验的可以给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l0liHR1I2G0KgfYb1xo8Q
提取码:7878

网友A:
优先测试ping百万包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模板基本问题不大,然后排查你的应用代码即可。

类似此贴的测试: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丢包,耗时4小时25分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915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测试ping百万包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模板基本问题不大,然后排查你的应用代码即可。

类似此贴的测试 ...

我试了一下,没有丢包但是却有几次超时,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确定我的以太网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没有丢包但是却有几次超时,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确定我的以太网模块没有问题

丢包就是有问题。大概率还是软件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