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AL库tick时基不对

楼主(2023-06-01):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选择系统时钟源600MHz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3000);   //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5);
这样除3000才是1ms的时基,新手求救

楼主:
使用STM32H7B0VBT6芯片

网友A:
可以考虑直接CubeMX生成个代码,测试下正常不,然后排查自己的配置。

网友B:
初始化时钟之后在初始化Syst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直接CubeMX生成个代码,测试下正常不,然后排查自己的配置。

直接生成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时钟之后在初始化Systick

是在时钟时候初始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直接CubeMX生成个代码,测试下正常不,然后排查自己的配置。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1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选择系统时钟源600MHz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3000);   //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5);
时钟初始化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生成的也是这样

把你自己添加的这三个函数删掉,CubeMX原始创建工程已经带滴答中断了。测试下正常不。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选择系统时钟源600MHz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3000);   //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15);

像你这个注释就有点问题,SYSTICK_CLKSOURCE_HCLK如何设置的600MHz。H7B0的最高不是280MHz么

然后就是正确的理解HCLK。

网友A:
做了个工程,分享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工程,分享下,正常。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我的程序是烧录在外挂FLASH里的,不知道这个影响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自己添加的这三个函数删掉,CubeMX原始创建工程已经带滴答中断了。测试下正常不。

HAL_SYSTICK_CL ...

因为之前超频到6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工程,分享下,正常。

问下老哥,你这个示波器是测量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个工程,分享下,正常。

这个工程好像选了Jlink烧录也没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好像选了Jlink烧录也没用啊

滴答中断里面加了个IO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答中断里面加了个IO翻转。

破案了,嘉立创给我贴的8M的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嘉立创给我贴的8M的晶振

这种情况的话,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