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任务中的局部变量在任务调度后(入栈,出栈)地址还是原来的吗

楼主(2023-06-01):
比如我在A任务中把一个buffer的地址设置dma传输源地址,如果dma传输的过程中,切到B任务中运行,这时候A任务中的buffer已经入栈了,会影响dma的传输吗

网友:
各个任务的任务栈空间互不影响。

如果你的DMA使用的buffer是局部变量,那么只要你没有释放局部变量,DMA传输就不受影响。

另外你任务切换仅仅是任务现场(内核寄存器)的入栈和出栈,跟你DMA的缓冲无关。

网友:
地址肯定不会变,因为就是实际的物理地址。。。问题就是你的buffer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如果是局部的,肯定不行。。。入栈会把局部变量保存。。但是局部变量会在B任务被继续使用。只是在回到A任务的时候,局部变量的值会被恢复。。。既然局部变量在B里会使用,那么dma也会使用。这时候就会出现数据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