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TM32H743-SDRAM(W9825G6HK-6)

楼主(2023-06-01):
对SDRAM进行测试容量大小的操作,发现地址写入有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想要请教一下,谢谢啦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InitExtSDRAM(void)
{
    FMC_SDRAM_TimingTypeDef SDRAM_Timing;

    SDRAM_Handler.Instance=FMC_SDRAM_DEVICE;                                           //SDRAM在BANK5,6
    SDRAM_Handler.Init.SDBank=FMC_SDRAM_BANK1;                                   //SDRAM接在BANK5上
    SDRAM_Handler.Init.ColumnBitsNumber=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9;             //列数量
    SDRAM_Handler.Init.RowBitsNumber=FMC_SDRAM_ROW_BITS_NUM_13;                  //行数量
    SDRAM_Handler.Init.MemoryDataWidth=FMC_SDRAM_MEM_BUS_WIDTH_16;               //数据宽度为16位
    SDRAM_Handler.Init.InternalBankNumber=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          //一共4个BANK
    SDRAM_Handler.Init.CASLatency=FMC_SDRAM_CAS_LATENCY_3;                       //CAS为3
    SDRAM_Handler.Init.WriteProtection=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失能写保护
    SDRAM_Handler.Init.SDClockPeriod=FMC_SDRAM_CLOCK_PERIOD_2;                   //SDRAM时钟为HCLK/2=200M/2=100M=10ns
    SDRAM_Handler.Init.ReadBurst=FMC_SDRAM_RBURST_ENABLE;                        //使能突发
    SDRAM_Handler.Init.ReadPipeDelay=FMC_SDRAM_RPIPE_DELAY_0;                    //读通道延时

    SDRAM_Timing.LoadToActiveDelay=2;                                           //加载模式寄存器到激活时间的延迟为2个时钟周期
    SDRAM_Timing.ExitSelfRefreshDelay=8;                                        //退出自刷新延迟为8个时钟周期
    SDRAM_Timing.SelfRefreshTime=6;                                             //自刷新时间为6个时钟周期
    SDRAM_Timing.RowCycleDelay=6;                                               //行循环延迟为6个时钟周期
    SDRAM_Timing.WriteRecoveryTime=2;                                           //恢复延迟为2个时钟周期
    SDRAM_Timing.RPDelay=2;                                                     //行预充电延迟为2个时钟周期
    SDRAM_Timing.RCDDelay=2;                                                    //行到列延迟为2个时钟周期
    HAL_SDRAM_Init(&SDRAM_Handler,&SDRAM_Timing);

        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r);                                                        //发送SDRAM初始化序列
}

void 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
        uint32_t temp=0;

    //SDRAM控制器初始化完成以后还需要按照如下顺序初始化SDRAM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CLK_ENABLE,1,0); //时钟配置使能
    Delay_us(500);                                  //至少延时200us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PALL,1,0);       //对所有存储区预充电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8,0);//设置自刷新次数
    //配置模式寄存器,SDRAM的bit0~bit2为指定突发访问的长度,
        //bit3为指定突发访问的类型,bit4~bit6为CAS值,bit7和bit8为运行模式
        //bit9为指定的写突发模式,bit10和bit11位保留位
        temp=(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设置突发长度:1(可以是1/2/4/8)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设置突发类型:连续(可以是连续/交错)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        //设置CAS值:3(可以是2/3)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设置操作模式:0,标准模式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设置突发写模式:1,单点访问
    SDRAM_Send_Cmd(0,FMC_SDRAM_CMD_LOAD_MODE,1,temp);   //设置SDRAM的模式寄存器

    //刷新频率计数器(以SDCLK频率计数),计算方法:
        //COUNT=SDRAM刷新周期/行数-20=SDRAM刷新周期(us)*SDCLK频率(Mhz)/行数
    //我们使用的SDRAM刷新周期为64ms,SDCLK=200/2=100Mhz,行数为8192(2^13).
        //所以,COUNT=64*1000*100/8192-20=762
        HAL_SDRAM_ProgramRefreshRate(&SDRAM_Handler,762);
}

测试外部SDRAM代码如下

uint32_t TestExtSDRAM2(uint16_t MB)
{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uint8_t *pBytes;
        uint32_t err;
        uint32_t TestSize=0;
        const uint8_t ByteBuf[4] = {0x55, 0xA5, 0x5A, 0xAA};

        TestSize=MB*1024*1024;

        /* 写SRAM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STARTADDR;
        for (i = 0; i < TestSize / 4; i++)
        {
                *pSRAM++ = i;
        }

        /* 读SRAM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STARTADDR;
        for (i = 0; i < Test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对SRAM 的数据求反并写入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STARTADDR;
        for (i = 0; i < TestSize / 4; i++)
        {
                *pSRAM = ~*pSRAM;
                pSRAM++;
        }

        /* 再次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STARTADDR;
        for (i = 0; i < Test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测试按字节方式访问, 目的是验证 FSMC_NBL0 、 FSMC_NBL1 口线 */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START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pBytes++ = ByteBuf;
        }

        /* 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START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if (*pBytes++ != ByteBuf)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err;
        }
        return 0;
}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

网友A:
行列的数目配置对了木有 ??

网友B:
方便的话,对应的SDRAM部分原理图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对应的SDRAM部分原理图贴下。

这是这一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列的数目配置对了木有 ??

您的意思是去测量SDRAM的内存大小吗,内存大小测量我这边也是没有通过,行列数目配置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这一部分的原理图

1、GPIO配置和你这个原理图对应的上吧
2、然后就是考虑重新焊接一次吗,这个很重要
3、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中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PIO配置和你这个原理图对应的上吧
2、然后就是考虑重新焊接一次吗,这个很重要
3、GPIO速度等级设 ...

GPIO配置是对这个原理图配置的;SDRAM我反复焊过一次,然后也换了一个新的芯片,但是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是焊接错误的问题可能性很大吗;速度等级设置为中等我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PIO配置和你这个原理图对应的上吧
2、然后就是考虑重新焊接一次吗,这个很重要
3、GPIO速度等级设 ...

设置成中等也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