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计算20K点数的FFT

楼主(2023-06-02):
项目需要计算20K 点数的FFT,现在打算在以下两种方法之间选择,但是有各自的问题:

1.直接计算20K点的FFT。但是FFT点数必须是2^N,16384点数不够,32768需要补0的点数又太多。
2.拆分成4个4096点的FFT,最后合并。我查了一些资料有提到这个方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具体实现。
有没有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16384点补0到20K,这个点少。

网友B:
16384点精度不够,那只有32768点。数据不够可以补零,精度介于两者之间。 对H7来说,实现毫无压力。

网友C:
如果做分段FFT可以参考这个文章,拆分做FFT得出结果后要做一些补偿,然后结果就和整段FFT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84点精度不够,那只有32768点。数据不够可以补零,精度介于两者之间。 对H7来说,实现毫无压力。

我在频域处理后需要逆变换回时域信号,补零会不会增加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分段FFT可以参考这个文章,拆分做FFT得出结果后要做一些补偿,然后结果就和整段FFT一模一样

谢谢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84点补0到20K,这个点少。

谢谢 我参考一下

网友:
我做交流信号量测,简单的需求可以考虑用抽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