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请教下大神,wm8978出现破音是怎么个情况呀 ? 另外波特率需要减半播放声音速度才基本正常 ?

楼主(2023-06-03):
1. 请教下大神,wm8978出现破音是怎么个情况呀 ?

2. 采样率速度需要减半播放声音速度才基本正常 ?

   如 44.1k 在播放时需要设置为 44.1/2
       48K   在播放时需要设置为 48/2

3. 这些都是神马原因造成的 ???  是主控没有配置对吗 ??

4. 貌似用耳机声音还不错,用喇叭就有破音感,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啊 ?  是 8978直接驱动喇叭的功率不够吗 ?

网友A:
破音是一直都有吗,还是仅调节的时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音是一直都有吗,还是仅调节的时候有。

一直都有, 貌似播放音乐的某些音频频段就会出现,

另外播放采样率比较快,需要 /2 的话播放声音的速度就正常, 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有, 貌似播放音乐的某些音频频段就会出现,

另外播放采样率比较快,需要 /2 的话播放声音的速度就 ...

44.1K不快,我之前做的这个播放器192K都可以的。

是不是你的SAI DMA中断里面做太多东西了,可以参考下我这个,我这个是做了个DMA双缓冲,中断里面全部采用寄存器方式加快速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1K不快,我之前做的这个播放器192K都可以的。

是不是你的SAI DMA中断里面做太多东西了,可以参考下 ...

牛鼻呀,
资料介绍,最高时 48K, 那这个 192 是怎么实现的呀 ?

刚刚仔细听了一下我的喇叭貌似破音一直都有,耳机则一直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鼻呀,

资料介绍,最高时 48K, 那这个 192 是怎么实现的呀 ?

我这里只是处理的SAI的音频流是192KHz,WM8978的DAC是最大的48KHz输出。

*********************************************************************************************************
* 特别说明:
*   SAI_CK_A和SAI_CK_B的时钟可以由PLLSAI或者PLLI2S提供,由于LCD的LTDC要使用PLLSAI,这里WM8978使用PLLI2S。
*   --------------------------------------
*   本工程 HSE_VALUE = 8MHz,PLL_M = 8。
*   第1步: 先获取PLLI2SCLK
*   PLLI2SCLK = (HSE_VALUE / PLL_M) * PLLI2S_N) / PLLI2S_Q
*
*   第2步: 经过PLLI2SDiv_Q分频获得SAI-A和SAI-B。
*   SAI_CK_A和SAI_CK_B = PLLI2SCLK / PLLI2SDiv_Q
*
*   第3步:
*   如果 MCKDIV[3:0] 不等于 0000,则 MCLK_x = SAI_CK_x / (MCKDIV[3:0] * 2)
*   如果 MCKDIV[3:0] 等于 0000,则 MCLK_x = SAI_CK_x
*   此时MCLK_x的输出就是SAI接口的MCLK的输出频率,即主时钟频率。
*   另外采样率跟主时钟频率的关系是MCLK/FS = 256,采样率通过SAI接口的SCK引脚输出。
*  --------------------------------------------------------------------------------
* Note:误差率 =  abs(实际采样率-目标采样率)/目标采样率 * 100%
*
*  采用下面的参数配置采样率误差如下:
*  目标采样率(Hz)   实际采样率(Hz)       误差率
*   8000                8000                0.0000%
*	16000             16000.60096           0.0037%
*	32000             32001.20192           0.0037%
*	48000             47991.07142           0.0186%
*	96000             95982.14285           0.0186%
*	192000            191894.53125          0.0549%
*
*	11020             11024.8766            0.0011%
*	22050             22049.7532            0.0011%
*	44100             44099.5065            0.0011%
*
*********************************************************************************************************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s;
	uint16_t PLLI2S_N;    /* 范围可以取192--432 */
	uint16_t PLLI2S_Q;    /* 范围可以取2--15    */
	uint8_t  PLLI2S_DivQ; /* 范围可以取1--32    */
	uint8_t  MCKDIV;      /* 范围可以取0--15    */
}PLLI2SPSC_T;

const PLLI2SPSC_T g_tPLLI2SPSC[]=
{
	//参数范围192-432   2-15       1-32
    /* Fs  PLLI2S_N,  PLLI2S_Q  PLLI2S_DivQ  MCKDIV */
	{8000 ,  256,       5,         25,          0},  /* MCLK = 2.048MHz,   实际采样率 = 8000KHz    */
	{16000,  213,       2,         26,          0},	 /* MCLK = 4.096153MHz,实际采样率 = 16000.6KHz */
	{32000,  213,       2,         13,          0},	 /* MCLK = 8.192307MHz,实际采样率 = 32001KHz   */
	{48000,  258,       3,         7,           0},	 /* MCLK = 12.28571MHz, 实际采样率 = 47991KHz   */
	{96000,  344,       2,         7,           0},  /* MCLK = 24.57142MHz, 实际采样率 = 95982KHz   */
	{192000, 393,       2,         4,           0},  /* MCLK = 49.125MHz,   实际采样率 = 191894KHz  */

	{11020,  429,       2,        19,           2},  /* MCLK = 2.822368MHz, 实际采样率 = 11.024KHz */
	{22050,  429,       2,        19,           1},  /* MCLK = 5.644737MHz, 实际采样率 = 22.049KHz */
	{44100,  429,       2,        19,           0},  /* MCLK = 11.28947MHz, 实际采样率 = 44.099KHz */
};

网友A:
然后破音问题的话,我这里有过记录。

WM8978上电破音解决办法,早在V6的综合Demo里面已经提供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03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破音问题的话,我这里有过记录。

WM8978上电破音解决办法,早在V6的综合Demo里面已经提供

感谢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只是处理的SAI的音频流是192KHz,WM8978的DAC是最大的48KHz输出。

[mw_shl_code=c,true]/*

你好,你这个 192k 的采样率,是只配置了 mcu 主控端吗 ? wm8978 芯片就没有进行采样率的配置,对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 192k 的采样率,是只配置了 mcu 主控端吗 ? wm8978 芯片就没有进行采样率的配置,对吗 ?

WM8978使用的默认最大48KHz。上电默认配置。主控端配置的19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8978使用的默认最大48KHz。上电默认配置。主控端配置的192KHz

明白了,感谢感谢啊,我之前一直以为是 mcu 与 8978 端必须配置一致才行,原来是我自己搞混乱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8978使用的默认最大48KHz。上电默认配置。主控端配置的192KHz

另外再请教下,如果需要 放音 / 录音,功能

1. 设置 mcu 为主, 8978 为从
2. 设置 8978 为主,mcu 为从
3. 上述 2点中,是不是只需要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可以 ? 只需保证他们其中一个做主,另外一个就必须为从的 关系 就可以了 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下,如果需要 放音 / 录音,功能

1. 设置 mcu 为主, 8978 为从

对,一般我们都是将MCU设置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般我们都是将MCU设置为主。

感谢感谢啊,我捣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