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b0实际是有两m内存吗

楼主(2023-06-03):
Stm32h7b0实际是有两m内存吗?我要怎么下载到128k后的位置啊?

网友:
算法文件里面有个2MB容量的H7B系列,可以使用。

牛,测试STM32H7B0竟然也有2MB容量的内部Flash空间可供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883&fromuid=58

网友:
如果用Keil的话有个比较省事的方法,把Device改成相同封装的H7B3就行了,这样默认的下载算法就是2M的了